变频器干扰仪表 求助

楼主(2009-12-28):
现场有几个温度、压力、液位和流量变送器,均是两线制变送器,与PLC连接,由PLC供电,旁边5m处有一变频器,用了大半年了一直好好的,最近不知怎么回事,一开变频器有几个液位、压力和流量变送器的数就开始乱蹦,其余显示正常,变频器一停所有仪表读数恢复正常,同样的电缆,都进了PLC,为什么有的显示正常有的显示不正常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北京雷萨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工控仪表 010-84619572-803 13717545901 QQ1025917796 刘先生 我公司可根据客户工控,在电路板增加元器件减小变频器的干扰,有兴趣可电话咨询

网友B:
我有办法  加电抗器   我处理过这样的事情   减少谐波干扰    有时候变频器多的场合网络都不能用,我处理过很多  可以咨询15963310965    或QQ875118535

楼主:
我量了一下,变频器停时PLC给变送器的电压是22V,变频器一启动电压就变成了10V左右,而且受变频器影响的全是带现场LED显示的变送器,是这几天突然出现这种问题的,给变送器外壳接地后变频器启动时电压变成16V左右,现场LED显示能稳一点,但是PLC上显示还是不稳,一直乱蹦

网友C:
估计是变频器接地坏掉了

干扰问题找我王工QQ370642256

网友D:
变频器的干扰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屏蔽层的铠装电缆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常用的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型号规格:常用的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型号规格为: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还有,看看这里: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E:
首先检查变频器接地是否正常;

问题如果还没解决,再对有干扰的几个信号单独供电;

信号线屏蔽层是否有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