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千瓦的功率三项用多少平方的电线

楼主(2009-12-28):
我们单位原有的三项电线是6平方的,运行有2台2.2KW电机,1.5KW电机5台,3台洗衣机功率是710W/台,现在加个烘干机功率为15KW,请问可以接到这根电线上吗?用多大的空开?QQ251563724

网友A:
看你单位的是电压380的电压不是,一般一千瓦时两个电流,不算启动电流,你算以下总功率就出来了啊,一般启动电流时额定的4到7倍。看你说的情况绝对不行了,光烘干机都要30个电流了,绝对不能接到六平方的线上了,空气开关用动力的100A的绝对可以,63的也行了。。。

网友B:
没说明这些电机和烘干机的电压是多少?  220V 还是380V ?

都是380V的那么供电线路不长(远)的话换成10平方的铜心线。如果距离远些用16-25为佳具体视你们供电线路长短。  用100A—150A空开都行。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如果是三相平衡负载,可以用。空开选框架电流100A的,最好不选小型空开。

网友D:
用10平方的线60A的空开

网友E:
你的设备总功率约30kw,同时使用的话,肯定不能接到这根6mm2de的线上。

空开可选塑壳的100A的,比较保险。

网友F:
要保险25平方的,经济一点16平方,因为现在有的不是国标线

网友G:
如果是6平方的铜芯线,不是电缆,就不用再加线了。没问题的。60A空开没问题。

网友H:
我算了一下用25的可能保险点,用你的功率数除以根号3倍0.38(我是按三相380的),再除以2,自己去算吧,而且还没有考虑效率,也就是说足够了

网友I:
我选的话用80A空开,25平方的线

网友J(2010-01-28):
电线还是配大点好啊

30KW如果不考虑其它成本,建议选用25的线

想省点就用16的线(也可以带动,问题不大)

网友K:
看你们老板抠门不啊,要抠门的话装个16mm2的,不抠门的话你就装个25mm2的,以后再加的用电不大的设备也能用,16的再要接设备的话还要再拉电缆

网友L:
还是25平方的比较好      要是发热厉害以后又要拉线。

网友M:
16平方的线,100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