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问题,谢谢

楼主(2009-12-28):
能不能用一台PLC的RX485接口即与人机界面通讯,又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A:
应该不能

楼主: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

网友B:
不能用台达PLC的RS-485同时与人机和触摸屏通讯的。因为RS-485是半双工通讯。

网友C:
楼主问的是利用PLC的COM2(RS-485)接口同时与人机、变频通讯,按楼上的回答是:不行。

但是,假如PLC的COM2(RS-485)与变频通讯,COM1(RS-232)与人机(或文本)通讯,行吗?

网友D:
RS-485是半双工通讯,是指发送时不能接收,接收时不能发送,就是只能分时收发。只要能处理好时序,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E:
与人机通讯,PLC是从站;与变频器通讯,PLC是主站。同一个通讯口不能即当主站,又当从站。

解决方法是PLC的COM1与人机通讯,COM2(也就是RS485口)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是利用PLC的COM2(RS-485)接口同时与人机、变频通讯,按楼上的回答是:不行。

但是,假如PLC的COM2(RS-485)与变频通讯,COM1(RS-232)与人机(或文本)通讯,行吗?

可以的!

网友G:
应该不能同时用吧?如robotH 说的这样不能同时做主站和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