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伺服电机是否良好?

楼主(2009-12-28):
手上有一批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发现UVW不接线时,用手转动转子时,有的电机很流畅,阻力均匀,有的会出现阻力一大一小的现象。并且几台出现阻力一大一小现象的电机,每转都是卡36下,即所收阻力周期是10度机械角。

阻力均匀的伺服电机应该是正常的。阻力变化的电机是不是坏掉了呢?放到机床上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型号的电机,只能说明制造的工艺一致性较差,电机未必是坏的。

楼主:
多谢!

我们用的是三洋P1系列两千瓦的电机。多台电机有同样的状况,但又不影响使用。

请问,如果两相绕组出现轻微短路,表现是否和我描述的不同?即使短路,阻力应该也不会这么均匀的出现吧

网友A:
有没有轻微短路,两两精确测试三对线电阻即可知道,一般不必往力矩波动上考虑。

P1系列就是便宜,性能平平!

网友B:
如果定子的尺加工质量不一致,应该会产生速度不一致吧,但是比较轻微,使用上应该感觉不出来,但进行精密控制的话应该做不到。

伯恩,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制造工艺包括很多因素,加工尺寸偏差,装配偏差,材料一致性,绕组绕制等等都会导致。对于伺服电机而言,电机的不一致性更多的表现为力矩差异和力矩波动等方面,而运行速度取决于控制,这一点不同于拖动电机。

网友:
每转都是卡36下 是跟极对数有关的。

有阻力感不一定不好, 只要电机电感量足够大就行, 一样能控制的很好

网友C:
感觉基本上是工艺一致性较差导致的。 电磁设计或工艺较差的电机一般都有此种现象,即常常说的齿槽效应。 该系列电机可能是36槽电枢设计。

网友C:
这种现象空载时比较明显,加载之后会好很多。一般应用场合,可忽略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发言

电机是4对极的。加工过程中确实未发现各轴之间特性有明显不同,影响应该有限。不过,心里感觉日本的电机质量上应该会比国产的好一点点。。订货周期都要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