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报警,自动停后又自动开

楼主(2009-12-28):
我现在遇到一个变频器,正常使用中自动停又自动起的问题,无故障报警。一开始怀疑变频器方面的问题,更换一个机器后使用个把来月又重新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更换仍使用一个月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好长时间了 ,还请各位大虾提点提点。多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低,查一下参数,QQ122389056

网友B:
检查参数,,,,,,,,,,,,,,,,,,,,,,,,,,,,,

网友C:
我们这也出现这种情况,

把变频器更换后现在还算正常。。。

当时变频器显示4或则6

网友D:
        我觉得有可能是电源问题。电源电压存在闪变,波动时间较短,在控制电路中造成部分电路可以动作,使得变频器启停动作。但是如果电压恢复后保持电路仍没有动作,则变频器可以重新启动。不过这样时间很短,不知你说的情况是否是这样。如果经过较长时间可能有变频器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一次,但后来变频器正常了,也没有找原因。

楼主:
如果说电源电压瞬间波动引起控制电路动作说法也有些道理,但根据变频器保护设置也应该先出现个低压报警。这个问题太纠结了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经常这样,试试把参数改为不自动复位,再试试.以确定是不是瞬间失电而引起的.

网友F:
根据老师的经验应该是

电网的波动导致

网友G:
还是电网波动引起的。   变频器很灵敏的。

网友H:
你的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来控制变频器,比如接近开关等。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串行通信,接近开关调相。正常运转时有时停下,接着又起来了,我把接近开关撤掉后正常,你的有能有其他参数在控制。

网友I:
济南创捷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美国艾默生CT变频驱动器产品高级授权分销商,美国艾默生CTPLC产品高级授权分销商。长期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智能数控系统。专业维修国内外各类工控产品(变频器、PLC、触摸屏、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等)。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服务。

一、维修部

1、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特别致力于变频器板级维修,维修变频器电路板):
ABB、西门子、科比、瓦萨、施耐德、SEW、西威、
富士、三菱、日立、松下、瑞思、春日、明电舍、
AB、艾默生、台达、台安、三垦、三品、普传、森兰、海利普、易能、安邦信、格力特、汇川、安川、正泰
惠丰,四方、伦茨等欧系、美系、日系,国产变频器。
2、 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威纶、人机、海泰克、AB、 西门子、富士、
台达、三菱等各种触摸屏、文本。
3、维修各品牌的PLC: 三菱、欧姆龙、ABB、AB、 西门子、松下、日立、富士、艾默生、GE、台达、力杨、信捷、海为、全志、凯迪恩等国内外品牌。
4、软件修改、各种IGBT、整流模块、光电耦合器齐全、

注:以上器件及维修:维修及时、价格合理、交货迅速。

二、工程部
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智能数控系统。
各种PLC系统开发改造,数控机床的改造,电气设计。

三、贸易部
艾默生变频器PLC、威纶触摸屏的一级代理、迈克彼恩伺服驱动器、CMC软起动器的代理。

四、通讯方式:

单位地址:济南市花园庄东路16号数码港6D-5
联 系 人:栾小莉
邮 编:250013
电 话:0531- 86972485 13645311690
传 真:0531- 86977945

网友J:
各品牌变频器维修1590617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