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故障显示88888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8):
本来模块炸了,将模块拆下,将坏的电器换下来,上电电源板继电器吸合。但将主板安装上后继电器不吸,显示88888之后瞬间没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关电源部分电容有问题

网友B:
把开关电源附近的电解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对:wtf200911 关于

开关电源部分电容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谢谢,是主板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