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AB伺服循环正反转换向问题?

楼主(2009-12-28):
设备是自动卷线机,用的是EH2系列PLC控制AB伺服,主要是主轴与排线轴的同步关系,(设定方式是主轴转一圈,排线电机前进一个线径(根据主轴转一圈所需脉冲数来设定对不对?),控制方式用的是:在一段距离内,排线电机正转后脉冲结束标志启动反转,反转完后启动正转,如此循环(用求补码(NEG)指令改写正反转参数,)与主轴同时停止(主轴转速为3000转/分),这种换向方式是否来得及?会不会造成边缘堆积比较严重?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会不会很大?控制精度的误差大不大?有那些好的方法来提高其控制精度,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11-08-17):
您好!那脉冲结束标志位翻转时间为多少?与您的工艺需求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