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段拨码开关实现BCD(8421)码输出

楼主(2009-12-28):
大家好!  最近出差,好久没来工控了!

现在工程中遇到个问题,设备能接受BCD(8421)码,想省了PLC, 直接用拨码开关输入给设备,BCD(8421)码可以实现十进制 0~15的数,设备有4接线。但到市面上买的拨码开关一段只能拨 0~9个数,有4根线+COM端,如果在加入一段拨码开关,怎么组合才能实现输出4根线,有0~15的变化?

网友A:
在加几个与门电路   具体的逻辑  你只有自己去算了

楼主:
有电路图吗

网友B:
你会用但片机吗?会的话就简单了自己搞个小板子就解决了,还省掉了拨码开关。你的设备能接收数字信号吗?不行你就在输出部分增加几个三极管吧。如果你不会那你还是用徐红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C:
这还用单片机啊??

网友D(2010-04-14):
用四位PID拨码开关

9:1001

A:1010

B:1011

......

网友E(2011-11-20):
除了omron,还有什么牌子的拨码开关啊,怎么都找不到啊?

网友F:
何必費事 買個旋轉波段開關 不就解決 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