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3)上集

楼主(2009-12-29):
2009-12-29 3:09:00工控TV(http://video.gongkong.com) 2009-12-29 3:09:00今天发布视频“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3)上集”!本视频节目由shukongjichuangjp上传

查看该视频

进给伺服系统的常见故障有以下几种: 1.超程 当进给运动超过由软件设定的软限位或由限位开关设定的硬限位时,就会发生超程报警,一般会在crt上显示报警内容,根据数控系统说明书,即可排除故障,解除报警。 2.过载 当进给运动的负载过大,频繁正、反向运动以及传动链润滑状态不良时,均会引起过载报警。一般会在crt上显示伺服电动机过载、过热或过流等报警信息。同时,在强电柜中的进给驱动单元上、指示灯或数码管会提示驱动单元过载、过电流等信息。 3.窜动 在进给时出现窜动现象:①测速信号不稳定,如测速装置故障、测速反馈信号干扰等;②速度控制信号不稳定或受到干扰;③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如螺钉松动等。当窜动发生在由正方向运动与反向运动的换向瞬间时,一般是由于进给传动链的反向间隙或伺服系统增益过大所致。 4.爬行 发生在起动加速段或低速进给时,一般是由于进给传动链的润滑状态不良、伺服系统增益低及外加负载过大等因素所致。尤其要注意的是:伺服电动机和滚珠丝杠联接用的联轴器,由于联接松动或联轴器本身的缺陷,如裂纹等,造成滚珠丝杠转动与伺服电动机的转动不同步,从而使进给运动忽快忽慢,产生爬行现象。 5.机床出现振动 机床以高速运行时,可能产生振动,这时就会出现过流报警。机床振动问题一般属于速度问题,所以就应去查找速度环;而机床速度的整个调节过程是由速度调节器来完成的,即凡是与速度有关的问题,应该去查找速度调节器,因此振动问题应查找速度调节器。主要从给定信号、反馈信号及速度调节器本身这三方面去查找故障。 6.伺服电动机不转 数控系统至进给驱动单元除了速度控制信号外,还有使能控制信号,一般为dc+24v继电器线圈电压。伺服电动机不转,常用诊断方法有:①检查数控系统是否有速度控制信号输出;②检查使能信号是否接通。通过crt观察i/o状态,分析机床plc梯形图(或流程图),以确定进给轴的起动条件,如润滑、冷却等是否满足;③对带电磁制动的伺服电动机,应检查电磁制动是否释放;④进给驱动单元故障;⑤伺服电动机故障。

查看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