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MCGS的实时数据

楼主(2009-12-29):
小弟刚工作,工作中遇到难题了,向各位请教。谢谢
MCGS在变频器中的建立,画面 和画面连接我略知一二,但是由于刚接触变频器,MCGS中的实时数据不知道应该建立什么量 这些量是依据什么得来的。
请懂得的朋友指点指点。详细点好么。对应图纸的哪些量。。。

谢谢 谢谢

网友A:
是否能透露一下变频器厂家??如果方案选用MCGS,则你们应该已经有现有程序.你提的问题,比较笼统.

通道定义--->变量定义----->在通道中对变量进行关联.

根据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刚接触变频器,而是因为,你刚接触工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