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9-12-29):
我现在有一台s7-300的plc(315-2dp),两台上位机,两台上位机放在一起,用的是亚控的组态王,要求两台上位机分别可以对plc进行监控,和控制。上位机和plc距离有20米,请问怎么组网最省钱,是不是买一个适配器,用MPI协议啊?如果用mpi的话两台上位机怎么连?

网友A:
两PLC之间通过PROFBIUS总线通讯,一个主一个从,主站DP口用编程电缆上位机通讯啊

楼主:
是一个plc不是两个plc ,上位机是两个

网友B:
一般做法买两个西门子的PCI卡cp5611,分别插入两台电脑,然后用DP网线 把他们都连接起来。两台上位机的组态一样。

网友C:
每台上位机要一个CP5611卡,用3个总线插头分别连接2个PC机和一个PLC,采用DP总线的形式或用MPI都可以,QQ:39018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