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态软件中的点怎样和PLC内的数据对应

楼主(2009-12-29):
我是组态新手  请问各位组态软件中的点 怎样对应PLC中的具体的数据  譬如怎样对应PLC中的寄存器(D****),M 等,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一般,在组态软件中设定点的属性中可以选择。

Regards

楼主:
没看到啊  老兄  没看到有对应的可选择的地方啊,请再说明白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