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PLC调试问题:高速计数器(HSC)应用

楼主(2009-12-29):
我是用自制的脉冲发生器作输入信号源,在线监控调试时发现HSC:0.ACC值在50HZ~70HZ之间可以追踪到累计变化。频率再高就不行,想问一下,这是和PLC的扫描周期(PLC扫描周期也就是这几十MS)有关吧?因为高速计数器能上100KHZ的(micrologix1400有六路100KHZ的HSC)。大家有什么调试方法能够证明HSC在高频时正常计数了?就是避开PLC扫描周期的影响。

楼主:
呵呵-自已解决了,原来输入滤波没设置好,高速计数是要小的滤波时间,8us就可以上100KHZ了

网友A(2012-12-26):
我想请问下,能否自制脉冲信号发生器,根据反馈的信号自动调制脉宽?

网友B(2017-08-08):
从哪里调整输入滤波时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