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O008、A017

楼主(2009-12-29):
求助高手,西门子6SE7026-OWF60-Z上电报O008与A017交替出现。是怎么回事啊?如果在7021那类机器中可以把X9端子的5、6短接但7026机器中没有啊。请各位老师帮帮忙指点指点,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可能是IGBT驱动板坏了,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指教。但是六路驱动电压很平衡,都在4.8伏左右,我刚开始也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我经过测量后并没有发现这个驱动板上有坏的元器件啊。这个驱动板的供电是多少啊?是十五伏还是24伏啊? 希望各位老师能在给指点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B:
365电气商城(www.comeon365.com)平台,推出的“产品经纪人”,让采购盈利就这么简单。依靠自己的人脉关系,工作闲暇时,在365电气商城帮助您的朋友或客户采购产品,从中获取产品的销售差额,让你的信息资源转化为资本收入,赚取利润空间,增值收入上万元。

楼主:
各位同仁这机器修好了。为了让更多像我这样的新手遇到类似问题不至于再无计可施,现把故障解决方法公告:其实很简单光纤接头坏了。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最后用替代法把它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