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FD-B变频器烧电机

楼主(2009-12-29):
最近公司一台分切机用7.5KW变频器带一台4KW电机出现了一个故障:变频器频率设定为120HZ   电机为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

开机的时候变频器直接增加到120HZ 电机电流为3A左右, 当切纸到2000多米时 ,电流为8.7A  ,  此时如果用调速电位器减速(降低变

频器频率)电机会莫名其妙的停转 ,  变频器也没有故障指示,  电机发热厉害。如果等1分钟 左右重新开机又可以正常切纸。换了一个电

机还是会出现这个故障(以前的电机用了半年多没事)。现在实在是找不出问题了,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啊,谢谢啊 。

网友A:
普通电机额定频率一般是50/60HZ,如果用到120HZ,这么高的转速,轴承吃得消吗?我对电机不太了解,有熟悉的朋友说说看。

网友B:
检一下最高输出电压一项参数,输出电压设定是多少,输出频率越高其输出电压也越高,设定限制在380V内。

网友C:
楼主的胆子真大,120Hz也敢开,还真把驴当作马来骑。

网友D:
7.5kw的变频器4kw的电机,不知道楼主参数有没有设好,因为变频器的默认参数是为7.5KW的电机设的,

网友E:
普通电机你用到120HZ ? 能不烧就神了,改成变频电机吧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