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7-300plc的dp通讯(主从方式)故障

楼主(2009-12-29):
我用2个S7-300PLC(314-2DP)进行dp通讯,主从方式。cp5611网卡。pc地址为0,主站地址为2,从站地址为3。只能读出0和3号站(从站),请高手指点,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网友A:
看看  DP 头上的设置啊,还有看看硬件组态

网友B:
是否整个总线的速率一致,还有就是DP头的终端电阻是否拨错!!!

网友C(2010-07-19):
终端电阻是否在ON位,

网友D:
检查下你的硬件组态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D:
CUP 315-2DP主从站的设置你怎么设置?

我可以帮助你看看

QQ:448513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