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4-20mA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2009-12-30):
为什么很多仪器仪表的信号输出都是4-20mA,比如一般的变送器信号是4到20毫安,这个4-20mA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因为如果是0-20mA的话,突然断电或者出现其他情况,上面显示还是0,就无法区分。

我们总工大概提了一下,也没细讲,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外部给电压,变送器相当于负载电阻,输出就得到电流了。抛砖引玉。。。。

网友C:
嘎嘎   断电是零也ok啊    因为4mA与0mA在应用中一般都指向0点  或者最低  断电和最低值就不用区别开了

网友D:
建议您看看自动化仪表方面的书!上面很详细的!

网友E:
你是想制造仪表吗,如果不制造的话你管它为什么是4到20毫安了,只要知道4到20 毫安怎么使用就行了,我就知道在4到20 毫安的仪表里,0到4毫安是死区

网友F:
为了检测是否断线(所以不从0开始),抗干扰和传送的距离(所以信号值不能太小),小功耗和安全(所以信号值不能太大)。
以上只是自己一点浅见,供参考。但可以肯定任何一个标准制定都是一定的考虑和论证的

网友G:
4~20mA信号很容易分辨是否有无信号,也容易判断信号的极性,同时抗干扰的能力也比较好!以前的信号是0~10mA,容易引起误判断,现在基本上都是4~20mA。

网友H:
第三代仪表输出信号已经形成统一的标准规范,4-20mA不仅为了现场仪表的故障判断,同时也为控制室内的控制系统兼容不同型号的仪表提供了标准接口。

网友I:
是一种工业标准,其实说白一点就是:一个度量的尺度。拿传感器举例就是把输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分成刻度,然后用4~20mA去度量这段刻度。

网友J(2010-07-20):
是不是有种模块转换啊

个人浅见

网友K:
         4-20mA.DC(1-5V.DC)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我国从DDZ-Ⅲ型电动仪表开始采用这一国际标准信号制,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网友H:
对:茫茫然 关于

是不是有种模块转换啊

个人浅见

内容的回复:

普通的电路完全可以实现,仪表内部已经设定好,无需转换模块,除非特别需要。电流电压之间的转换通过250欧姆电阻实现。

网友L(2010-08-22):
hehe ``输出的量程就是4到20MA

网友M:
        较早以前,工控类仪表的控制信号为0—10mA,即0对应仪表的“全关”或“最小行程”,10mA对应仪表的“全开” 或“最大行程”。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现代仪表越来越多的由计算机、DCS系统控制,同时也带来了问题。这就是有两种状态可能分辨不清(两种信号都为0的状态):1.工控仪表的控制信号为0。2.当计算机发生故障时,导致断信号,产生0的信号。
        为区分两种状态,防止误操作,0—10mA信号逐渐淘汰,现在工控仪表的控制信号改为了4—20mA。即:4mA对应全关或最小行程,20mA对应全开或最大行程。
        现在把控制信号为0—10mA的仪表叫II型仪表。 把控制信号为4—20mA的仪表叫III型仪表。
        举例:输出00——900转角的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网友N:
现在变送器一般都是二线制连接,电源和信号输出都在这线上,比如热电阻、热电偶转换成电流,最低点的4MA就是给中间芯片供电。

网友O:
对:孔斌 关于

你是想制造仪表吗,如果不制造的话你管它为什么是4到20毫安了,只要知道4到20 毫安怎么使用就行了,我就知道在4到20 毫安的仪表里,0到4毫安是死区

内容的回复:

这性格很是豪爽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