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说说伺服模拟量控制、脉冲+方向控制和总线控制的差异以及优缺点

楼主(2009-12-30):
请专家说说伺服模拟量控制、脉冲+方向控制和总线控制的差异以及优缺点?

目前哪些品牌使用模拟量控制,哪些脉冲+方向控制,哪些总线控制?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很难泛泛比较的。还是要对比伺服的算法与上位控制器算法以及计算效率来看的。总线控制/脉冲控制对伺服的性能要求比较高,模拟量闭环控制对上位控制器的性能要求比较最高。总线控制可以认为是在伺服上集成了单轴控制器。总体成本可能是脉冲控制最低。当然,讨论的前提是要实现运动轨迹的精确控制,类似用个电位器进行速度开环控制的应用不在讨论范围内。

网友B:
脉冲/方向控制 vs 模拟量控制:(以下对比只对伺服,不含步进)

1、脉冲/方向控制时,控制器开环控制,驱动器做闭环控制(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

2、模拟量控制时,控制器做闭环控制(位置环和速度环)。

3、脉冲/方向控制在高速脉冲时,会不可靠,而模拟量控制不会。

总线控制是分布式控制,控制器和驱动之间通过数字通信方式连接。

总线控制一个最明显的优点是省布线和远距离。

网友C:
轴数越多总线控制越方便,对于光纤通讯的SERCOS总线抗干扰性更好。总线控制目前在欧美非常流行。在国内目前还是少数高端应用。

脉冲+方向是低成本的控制方式,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市场。点胶,等离子切割等。

模拟量控制方式,多数是要求高速高精度,准确轨迹跟踪等场合。

网友D:
在普通数控车床上,不需要主轴定位情况下,是不是模拟量控制的精度,速度要高于脉冲的,CW/CCW这种

网友A:
“在普通数控车床上,不需要主轴定位情况下,是不是模拟量控制的精度,速度要高于脉冲的,CW/CCW这种”

这要看您的控制器,以及调试控制器的能力了

网友D:
比如西门子802C base line控制器

网友A:
西门子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网友D:
802cbl系统的价格实在是跟国产的包括台湾的差不多,国产的那些,及台湾的宝元,新代都说是数字控制的,不也都是说脉冲+方向,或者CW/CCW的嘛,不过论坛里也有说到西门子对环境要求高的问题,这又是一个矛盾啊,像我们厂里目前在用的几台国产的系统,电源上就是一个隔离变,没有别的什么过滤器,用得都很正常,并且同一个电网内还有等离子切割机在用.

网友E(2010-03-28):
总线控制貌似比较不爽的是调试不如脉冲直观,需要专用工具,哪怕是判断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F:
简单易用vs功能性能的丰富和提高,其间还是有不小的差异和差距。关键在于应用,有什么样的需求,能满足什么样的需求,适用为度。固守脉冲,产业无法升级,刻意玩总线,代价也低不了,除非有办法消化这额外代价。

网友G(2010-12-13):
同种系统,作1MM 的定位控制,模拟量与脉冲哪个定位精度好一点?为什么

网友A:
对:数控w 关于

同种系统,作1MM 的定位控制,模拟量与脉冲哪个定位精度好一点?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

取决于调试的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H:
对:数控w 关于

同种系统,作1MM 的定位控制,模拟量与脉冲哪个定位精度好一点?为什么

 如果都是用控制卡来控制的话,脉冲串控制属于开环控制,模拟量控制驱动器的速度环或者电流环的话属闭环控制,模拟量控制驱动器的位置环也属开环控制,至于控制的效果如何还要看控制卡D/A,驱动器A/D的分辨率.当然了如果你编码器的分辨率够高的话,1mm的定位控制,对谁来说都不是难事!

       对于你的应用来说,我估计你是在PLC和分辨率比较高的电位计之间徘徊吧?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