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记录如何记录字符串?

楼主(2009-12-30):
WINCC变量记录里,如何记录字符串?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此问题,不知如何处理,请知道的朋友指教

网友B:
变量记录不能对字符串进行记录!

问题是,为何要对字符串进行记录?做配方?做配方应该使用用户归档组件。

Regards

网友A:
对加热炉进行控制,炉子温度能做到变量记录里,随时可查看曲线,但是炉子进行热处理的钢种不能记录,我就是要在看温度曲线时能看到炉子加热的钢种是什么,钢种用字符串输入,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做,配方我没用过不知怎样用,请赐教。

楼主:
是啊生产线的产品,产品编号是字符串,产品试验数据是变量。

网友C(2019-12-03):
遇到同样的问题,查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