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型 变频器一上电显示C-ER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30):
有一台康沃通用型5.5KW 变频器,使用近两年现一上电显示C-ERR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0-09-21):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2010-12-09):
什么系列的

网友C(2011-01-18):
有一台康沃通用型11KW 变频器,使用多年出现一上电显示C-ERR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D:
buzhidao我也遇到了

网友E(2011-08-20):
是cpu的故障。。。。。

网友F(2012-02-08):
是面板与变频器型号不匹配造成的,

当然也有可能面板坏掉了。

5楼把C理解成CPU了。

网友G(2012-03-27):
我也有遇到,换了面板还是不行,是P3 --18.5KW的

网友H(2012-10-09):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求答案

网友I(2014-01-08):
我现在遇到安普变频器开机后过几十秒后显示C.Err

网友J(2015-01-19):
康沃G型 变频器一上电显示C-ERR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K(2017-07-02):
不一定,如果跳这故障,还能用端子启动,说明面板或面板到CPU之间有故障,包括面板,排线及元件。如果端子也不能启动,说明CPU没正常工作,查振荡电路和复位电路。一般为复位电路坏。也有碰到晶振及晶振周边贴片电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