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0MR故障,恳请高人指教!

楼主(2009-12-30):
    请教一下,一个FX2N-80MR的PLC,带三个FX2N-16EX模块和一个FX2N-16EYR模块,另外还给一个F930-GOT触摸屏供电,这样的负荷会不会影响PLC正常工作?

前天正在调试过程中,8050S芯片烧坏,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原因,是外部电源故障呢?还是模块或都屏的原因导致?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做等高人出现。

网友B:
专业批发销售 西门子CP5611通讯卡、plc锂电池、三菱plc锂电池、欧姆龙PLC锂电池、西门子PLC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三菱PLC编程电缆、松下PLC编程电缆、富士PLC编程电缆、GE编程电缆、LG编程电缆、AB编程电缆、施耐PLC编程电缆、台达 PLC编程电缆、台安PLC编程电缆、艾默生PLC编程电缆、永宏 PLC编程电缆、HITECH编程电缆,日立PLC编程电缆、光洋PLC编程电缆、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三菱伺服编码器电缆、西门子plc模块、西门子电源、示器、MD204L、OP320-A、永宏PLC、人机界面、笔记本串并口卡、PCI转串口卡
电话:13521731760 传真: 010-87336208
联系人:胡凯 QQ: 810770805
工控产品中心:http://www.gkcpzx.com E-mail: 993988179@qq.com

网友C:
你在调试时先通电了多久?如果是先通电了有一段时间的话,那说明电源是正确的,烧东西也有可能是接线接得不规范,线头有毛刺造成短路,当然也会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应该只有在现场才能发觉的,别人也只能去推论或猜测

网友D:
一个FX2N-80MR的PLC,带三个FX2N-16EX模块和一个FX2N-16EYR模块,这样的系统配置总点数为144点,超过了"基本单元(FX2N-80MR)+扩展模块(FX2N-16EX+FX2N-16EYR)<=128点"的要求.会影响PLC的运行.

网友D:
一个FX2N-80MR的PLC,带三个FX2N-16EX模块和一个FX2N-16EYR模块,这样的系统配置没问题,因为460mA(DC24V)-3*100-150=10mA,(FX2N-80MR提供460mA(DC24V),FX2N-16EX消耗100mA(DC24V),FX2N-16EYR消耗150mA(DC24V))但如果F930的电源由FX2N-80MR提供的话就有问题了,因为F930消耗230mA(DC24V),这样的话超负荷运行了(过载).

网友E:
8050S芯片烧坏? 它是5V 供电电路的,只有扩展有关系,但扩展没过流哦。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如果PLC带屏有问题的话,我还可以用其它的电源来给屏供电。

最担心的还是外部扩展的问题,因为目前的系统点数配置才刚刚够用,如果因为扩展点数太多而超负荷,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此配置,其实运行了有一段时间了,断断续续的每天也用上几个小时,因为设备一直在调试期,没有正式投产。那天芯片烧坏之前,运行了有一个小时,后来因为要将一个电机改为变频控制,修改了一下动力线路,修改完后,准备运行,电机就转了几秒钟,突然就停掉了,一开始还以为有人按了急停,后来才发现PLC里有了糊味儿。压根儿就没考虑过PLC和扩展这方面的稳定性。

回3楼索泰克:因为本人目前对PLC的硬件知识比较缺乏,水平也仅限于根据生产需要修改一下程序。而且一直以来,这些线路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制作完成的,思路上会有局限,所以希望大家能尽量多给建议,以求突破。

新年快乐!

欢迎大家多提看法!

网友F:
FX2N-80MR的供给容量460ma,16点输入模块耗电100ma,16点输出模块耗电150ma,

明显,460-3*100-1*150=10ma,问题还不大,

但DC24V电源还供给触摸屏,够受的了,

为什么不另配电源呢?

网友F:
很明显是PLC内DC24V电源超负荷运行导致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看来我得深刻检讨自己在硬件组合上的无知了。

今天换了新的PLC,并把触摸屏的供电任务给了开关电源,同时也检查了一下大大小小的线头,总算是顺利运行了。

像以前刚入行的时候,很多冒险的事情都敢做,现在是越来越胆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