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6.0sp2安装后,无线上网中断问题

楼主(2009-12-30):
请高手帮忙看看,我的笔记本式联想的sl400,完全安装了wincc6.0sp2后,无线上网就不能连上了。wincc使用正常,就是笔记本连不上无线路由器了,而且电脑的欢迎界面改变了,用户也不能更改了。

卸载wincc后,一切恢复正常,无线上网也没有问题,欢迎界面,用户也恢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怪事怪事!怪事怪事!

网友B:
1、Wincc使用网络配置时会对当前的通讯设备进行配置,如果当前通讯设备不符合(也可以说不兼容)Wincc,那么Wincc将安装默认的微软驱动,导致网络无法连接。
2、Wincc作为工业化软件,稳定与安全将作为首要考虑范畴,其他的国外软件都会这样设定,如Intouch等,所以,用户权限以及用户登录设定将作为默认的设定,使用一些恢复工具可以恢复,不过这可能造成你的Wincc使用不稳定。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