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变频无法启动

楼主(2009-12-30):
我有一台6KV1800KW变频器升频到35HZ时电流有127A但之后每升1HZ电流就增加4-5HZ到40HZ时电流160A之后频率再往上升1HZ电流就增加10A。43HZ电流就达到190a。电机额定电流215A,变频器电流测量准确我用福禄克43B的表量过。请问这个问题是由风机负载引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大侠们谁有想法可以给个回复

网友A:
请把情况再描述的更详细一些,包括变频器品牌.照你的描述情况,也不属于不正常.和启动不起来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请将情况详细描述,包括变频器的品牌等等.照你的描述,也不完全属于不正常.为什么不交代清楚和无法启动的关系
?

抛砖引玉

楼主:
当我把风门打到全开开变频器频率上升到43HZ变频器输出有210A(电机的额定电流216A)但当我升频到44HZ 时变频器就报过电流急停。但当我把风门关到70%的时候控制频率在43HZ电流就只有170A而且我可以吧频率升到47HZ 这时候电流有207A,我想会不会是电机小了导致在高转速时电机负载过大导致变频器过流保护了。

网友B:
对,你目前应用的是什么负载?有问题可以向我咨询.

网友C:
在选型的时候可能是配够了电动机,但是由于风阻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电动机选型就小了。你分析的是对的。

网友D:
是用于什么风机?引风机吗?

对于风机,一般电机会根据风机特性来选择,有时会把电机选小一些,在风机常用情况下选择电机,且电机大概在60-70%功率下。因此,一般电机很难达到50HZ,这个应该是为了节能考虑吧。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正常;因为你在调节风门开度时,管道压力就会有变化,电机电流就会有明显变化.

一般现场投运时,必须调节变频器时,同时调节风门开度.用来平衡电机电流.可在投运前,估计一下风门开度,将风门开度打到位置后,再调节变频器.

如果改造之前就用的是这个电机,且电机满足负荷条件,那就说明电机的选型没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电机比负载所需电机偏小吧,正常的变频改造应该是风门可以全开,然后通过降低电机转速调节风量。变频器的热继动作值有点小啊,是不是可以调高呢,怎么到额定就报了呢?如果功率对的上电机功率,那就是电机电流大,应该大一档吧。

网友F:
你的变频器没问题,风机也没有问题,是你的试验方法有问题,现在的问题负荷过大了,如果是锅炉引风机的话,等锅炉开起来后有的热风就正常了,如果是鼓风机,锅炉正常运行时风路会有阻力,负荷就变小了。你的设备都正常,放心吧。一看就知道你对风机的工作原理不了解。如果你读过化工原理的话就明白了。

网友G(2010-03-30):
楼主碰到的属于电流与频率问题属正常现象,一般情况是电机的电流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H:
很正常啊,都是这样的

网友I:
一种情况就像是上边一位说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变频器存在一定的问题,你看一下变频器输出检测是否完好,如果变频器输出检测所用的高压线有放电或短路现象,也会引起电机在启动后电流过大的。

网友J:
正常的,兄弟!

1)风机速度(频率)和转矩(电流)曲线是非线性的,曲线越到后面越陡呢

2)至于43Hz就接近满负载,说明风道设计大了或者电机选小了(可以验证:工频时风门全开看看电流是不是过载)。如果是变频器调速的话,限制其输出的最大频率在43Hz即可,风门还是要全部打开,以减少风阻损耗

网友K(2010-08-26):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正常;因为你在调节风门开度时,管道压力就会有变化,电机电流就会有明显变化.

一般现场投运时,必须调节变频器时,同时调节风门开度.用来平衡电机电流.可在投运前,估计一下风门开度,将风门开度打到位置后,再调节变频器.

如果改造之前就用的是这个电机,且电机满足负荷条件,那就说明电机的选型没有问题.

同意!不会是电机选小了,而且楼上说的很对,应该是引风机,要不奇怪了,风门挡板全开负载反倒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