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触摸屏和WEST温控模块通讯

楼主(2009-12-31):
台达的触摸屏和WEST温控模块怎么通讯?温控模块的地址怎么分配啊 ?怎么从触摸屏上面读温控模块每一区的地址啊?

网友A:
要看WEST温控模块的通讯协议是怎样的。如果WEST温控模块走标准的MODBUS协议,可在触屏软件的控制器类型中选择MODBUS,如果WEST温控模块不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可通过宏指令,根据温控模块的协议格式写通讯命令,实现控制。温控模块的地址分配请参考温控模块的通信手册。

楼主:
主要是模块地址不知道是多少。进而在屏上不知写什么地址和读什么地址?例如是读D96吗?不懂。

网友B(2010-12-08):
看温控模块的说明书,上面有说明的,通道一,到通道N的输入地址呀

网友C:
 这个还是要看west的协议了,呵呵

网友D:
建议选用台达的温度模块,直接通讯,简单,方便。

网友E(2011-01-07):
台达温控模块控制精度不行

网友C:
温控的控制的精度主要还是要看整套设备的配合了,呵呵

网友F(2011-02-18):
WEST的温控模块中主机即通讯模块有支持MODBUS协议的,之前做过,需要用WEST的软件配置一下各通道的温度值至主模块,根据配置表中对应的MODBUS地址,HMI选择MODBUS的协议即可以完成对应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