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问题

楼主(2009-12-31):
英威腾P930KW的变频PN之间短路,通电后启动电阻发热.只有将三个模块拆卸后短路才消失.模块我反复测量都是好的,有一模块拿到其它机对换完全没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大家千万别说是电容问题,电容是绝对排除

网友A:
如果还没有答案,致电英威腾公司的技术服务部讨论下吧,免费电话:400-700-9997

网友B(2010-03-05):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没有答案,致电英威腾公司的技术服务部讨论下吧,免费电话:400-700-9997

弱弱纠正一下:400电话应该为收市话费的电话吧,800是免费的。

网友C:
充电电阻应该脱开的啊

网友D(2019-04-05):
在开关电源 还未起振,即igbt 的还未接收到截止负压,而出现上下臂导通的现象,就构成了PN短路

网友D:
开关电源 一般会在母线电压达到200多v就起振,,,是不是呢?

网友E(2019-09-21):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F:
把启动电阻拆下来单独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