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1000与DW-1600在安装尺寸上是否有差别?

楼主(2009-12-31):
不少厂家已经不生产DW15-1000了,630以上一档就是1600。

请问:DW15-1000与DW-1600在安装尺寸上是否有差别?

网友A:
1600A的型号没标明。

如果两个都是DW15,则1000A/1600A是同1个框架,除了1000A的铜牌略薄,触头略小外,其它外型尺寸完全相同。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1600A的型号没标明。

如果两个都是DW15,则1000A/1600A是同1个框架,除了1000A的铜牌略薄,触头略小外,其它外型尺寸完全相同。

一个是DW15-1000 1000A

一个是DW15-1600 1000A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QW15-630, DW15-1600,DW15-2500, DW15-4000.

没有DW15-1000。应该是DW15-1600/1000。

1000A/1600A是同1个框架,除了1000A的铜牌略薄,触头略小外,其它外型尺寸完全相同。

网友A:
更正:QW15-630----应是DW15-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