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行业
DW15-1000与DW-1600在安装尺寸是否有差异?

楼主(2009-12-31):
不少厂家已经不生产DW15-1000了,630以上一档就是1600。
请问:DW15-1000与DW-1600在安装尺寸上是否有差别?

网友A(2010-09-26):
你这个看上去是开关的型号吧

网友B:
DW15-1000和1600是同一个框架,安装尺寸相同,它们有共同的型号:DW15-1600。额定电流分:630 800 1000 1600A。 它们的差别是出线端头厚度:1600是16,其余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