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图AutoCAD Electrical 2008能画出吗?

楼主(2009-12-31):
大家看这张图,图中空开的画法是这样的,而AutoCAD Electrical 2008画出来是下面这样的?哪种比较正规些,还有有的空开带辅助触点,AutoCAD Electrical 2008能画出像上面那样的图形吗?
我怎么发现用AutoCAD Electrical 2008软件自带的元件库画出的图形这么别扭啊。怎么才能画出人家那样的啊

网友A:
上面的图中的是马达保护开关,带了辅助触点,不是常见的小型断路器(空开);下面的这张图中的设备标识Q1,Q2与标准不符,空开应是QF,马达开关应是QM.

建议楼主看一看EPLAN,欧洲企业中广泛应用!下面的示例是用EPLAN Electric P8 绘制的.

仅下面这张图用EPLAN 来设计具有的优点:1.符号插入到图中对齐后,自动连线        2.插入第一个马达开关自动命名QM1,第二个为QM2,其它元件均是如此    3.图框顶部写的文本,叫功能文本,下方的这些元件都具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楼上,这个软件我还真没用过,不知道怎样,好用吗,改天试试

网友B:
现在学EPLAN的越来越多了,就是宏难找,希望多交流!EMAIL: pengyp_719@163.com

网友C(2011-01-12):
无非就是库的问题。不用电气版本同样可以画出

网友D:
楼主的第一张图是哪个软件作的,非常不错。我用ACE2006,可是建项目有麻烦,即使作一个临时的维修用图,也要建一个项目。

网友E:
CAD的库没有那样的图,比较难用

网友F:
没有用过,那里下载过来试用一下

网友G:
EPLAN好用吗?考虑下载一个,用CAD和PROTEL画原理图太麻烦了

网友H(2011-08-24):
用PROTEL作机床电气原理图,要先作一大堆原件库,麻烦哪,但它有丰富的电子 元件库啊。

网友I(2011-11-17):
那个库什么的  好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