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继电器感性负载干扰?

楼主(2009-12-31):
(1)我用12伏直流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及电机,请问12伏继电器线圈两端是否要并联续流二极管及电容?用1N4007或用UF4007、电容用涤纶103行吗?

(2)继电器触点接220伏、常开开关触点处接220伏电磁阀,继电器触点和常开端加滤波电容防电弧、容量值为472或223、275伏黄色的安规交流电容好,还是3KV的陶瓷电容好?那一种漏电少一点?  交流220伏电磁阀内也是线圈、应该也是感性负载吧,要不要加泄放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3)继电器触点接220伏交流泵(一个继电器接220伏100瓦0.5安泵,另一个继电器接220伏370瓦4.3安四极电机)电机算不算是感性负载要不要加泄放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加什么样的零件?

楼主:
这个网站人气问题还是........?这东西不是很深吧,居现没有回答,我在百度知道发了,马上就有人回答问题,看来百度的确不错,回复率好高,看看别人的回复吧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1495706.html

比点建议行吗?老友!

楼主:
12伏继电器线圈并联的续流二极管用1N4007还是用UF4007超快恢复二极管好?

继电器触点和常开触点加RC吸收回路,可不可以直接用电容,以前是RC的,后来厂方直接用C,有什么不同,有影响吗?

继电器触点输出接光管负载因为触点通、断处有一个电容会漏电,光管会一闪一闪的,为了解决此问题在继电器常开触点B以电源回路A处加一个电容短路前吸收回路电容的漏电行吗?(B为继电器通、断触点交流L线,A为电源回路N线)。

网友A:
吸收触点火花的吸收回路,直流负载用二极管,交流负载用RC回路。继电器线圈也是一样,直流继电器并接二极管,交流继电器并接RC回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直流继电器并接二极管,交流继电器并接RC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吸收触点火花的吸收回路,直流负载用二极管,交流负载用RC回路。继电器线圈也是一样,直流继电器并接二极管,交流继电器并接RC回路。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也是平时常用的方法。

楼主:
多谢!多谢!3、4、5楼的解答,二极管用1N4007还是用UF4007呢?触点电容用472、还是用103、223,一搬用蓝色高压陶瓷电容1-3KV的,还是用蓝色陶瓷AC电容400-600伏的那种?

原来是用1KV的蓝色高压陶瓷223的电容,因为有三个是光管负载,会漏一点电,光管一闪一闪的,后来光管的我改用472就不会闪了,其他四个两个电磁阀的及两个泵的负载我还是用223的,不过电磁阀及电机的用久了会烧,我将原来的1KV改为3KV的,小号的改为中号的电容。

一搬别人是用高压陶瓷电容多一点还是用蓝色陶瓷AC电容400-600伏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