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怎么会报看门狗超时呢???

楼主(2009-12-31):
一个S7-200的PLC程序,原先挺正常的,但当我在程序中加了一个100ms的定时中断程序后,从电脑编程软件中点击运行后,PLC运行灯亮一秒左右就灭,同时PLC上的故障灯亮,在线监控报看门狗超时,多次试验均如此。而在软件中选择上电复位或从模块上转换状态开关则程序正常启动。到底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定时中断中写了什么指令,有可能是指令执行出错! 查查吧!

楼主:
在线监控定时中断的所有指令运行都正常,不应该是它的原因吧。

网友A:
在线监控是看不到中断程序的执行情况的,或者说,看不太准!一般中断程序执行时间很短的,小于PLC扫描周期的!

在看看你在中断程序中所用到的指令帮助吧!

楼主:
定时中断设的是100ms,时间短,监控时能看到所有程序输出都有实时值

网友B:
程序有没有问题?你再看看,还有就是定时中断是不是时间有点短。

楼主:
程序都没问题,运行了多天挺正常的,程序扫描周期是us级的,应该100ms不短呀,关键是报看门狗故障是在从电脑切换运行的情况下,如果是PLC上电或在电脑选择上电复位就无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