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刹车电机

楼主(2009-12-31):
我现在用丹佛斯的变频器控制SEW的带刹车的电机,应用在升降机的场合,升降机空载的时候可以立即停车,重载的时候无法立即停车会向下冲,但是把变频器断电就不会向下冲,刚开始认为电机失速然后把变频器外置了刹车电阻但是还是无法解决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多大的电机啊,电机的刹车是单独电源控制吗?是怎么控制刹车的?减速时间多少?我们这也有类似设备

网友B:
说得不是很清楚,天鸟提的问题对。

楼主:
电机是1.5KW的 刹车是独立的电源 用继电器控制 开始的时候减速时间是0.5 后来调到0.1

网友A:
我们这一般把刹车的动作设在变频器的5HZ,高于5HZ刹车松开,低于5HZ电机 刹车

网友C:
精度在5HZ挺合理的,学习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一般把刹车的动作设在变频器的5HZ,高于5HZ刹车松开,低于5HZ电机 刹车
关键是一个制动起始开始时间的问题,一般调试在0.1到5HZ之间,其他变频参数也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