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为PLC 一个按钮 按一下使Y0接通(ON) 再按下使Y0断开(OFF)

楼主(2010-01-01):
谢谢    以前用LOGO 做过  现在用PLC就不会了

网友A:
如果有循环计数器,设定计数值为1.

网友B:
这个论坛好几个讨论类似这个问题的帖子,你搜一下呗!

楼主:
我是要海为PLC怎么做啊

网友C:
给个EMAIL地址,我发给你吧

网友D:
对,这方面的内容讨论了好几年啦

网友E:
这个程序用海为,好做mct863@163.com

网友F:
使用ALT指令即可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我的邮箱chencangood@126.com

楼主:
我用ALT 指令可以实现 谢谢

网友G(2010-04-24):
用一个中间变量就可实现,例如方法1计数器,方法2加1运算,方法3减1运算,方法4递增递减指令......很多.这些再加上比较指令就可达到你的要求了.这样你一个按钮可以做N多事情的.要程序可以找我ZEOMENANG@163.COM

网友H:
使用海为PLC的ALT指令可方便完成.

网友I(2010-11-03):
用基本脉冲指令也可以作。

网友J(2011-03-29):
有点意思,可以实现。

网友K:
有点意思,可以实现,做的不错

网友L(2012-07-21):
哦,好难想得出来的。

网友M(2013-04-03):
这个很容易啊!取反指令就可以搞定!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用基本脉冲指令也可以作。

x0用前沿那么m1是多余的!用普通常开m1才有用处!

网友O:
 没有用过海为的 PLC ,不过国内的很多 PLC 都有 ALT 单触发输出功能块使用,如最近的 矩形 N80 系列也是有 ALT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