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L32E与其他品牌PLC之间的通讯条件

楼主(2010-01-01):
AB1769-L32E与其他品牌PLC之间的通讯条件是什么,需要哪些软件?比如现有1769通过RS232口与一个RS232 TO RS485的模块连接到另一台PLC ,我想知道的是用Logix5000软件不能显示另一台PLC上的信息,但原始程序段里有另一台PLC的名字,只是是灰色的,不能查看,这是我的Logix5000软件缺少功能块吗?请问这样的连接还需要哪些软件,或者是我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才不能显示另一台PLC的通讯状态和信息!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怪没人能答?

网友A:
不会看到第三方的设备,你说在程序段里有灰色不能查看的文件,可能是你用的RSLogix5000是标准版,因而无法看到用梯形图以外的编程语言编写的程序。

网友B:
是Routine 灰色的吗,这个是带锁了

网友C:
你可以通过转换模块读到从站的数据,或者向从站写数据,但是不能在主站组态里面看到从站的程序。只鞥看到转换的总线桥设备。

北京工控技术群,新群,欢迎北京地区工控人的加入。闲暇时间一起聚会交流。群号:53286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