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26编程软件怎么输入不了时间继电器啊?

楼主(2010-01-01):
gxdeveloper输入不了时间继电器

网友A:
直接输入 诸如 OUT T0 K30

Regards

网友B(2010-11-12):
OUT  T0 K 10

网友C:
用线圈那个 中间有空格

网友D:
肯定是可以输入的,应该是你的方法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可以输入的,应该是你的方法不对

out 和to及k10间打上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