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与排线轴的同步关系?

楼主(2010-01-01):
因为设备是自动卷线机,对主从轴的同步要求比较高,要求的是:主轴转一圈,排线电机相应的跟随一个距离,不因主轴的转速而改变。我主轴用的是AB伺服,排线用的是步进电机,我试过在主轴转速很低的情况下(60转/分),排线电机与其的同步关系能保证,但是主轴速度一提高,排线就不能与其同步,这是因为排线用的是步进电机缘故吗?如果排线用的也是伺服电机,会不会因为加减速时间的原因而造成不同步,,(我觉得我用的主从轴同步关系的公式应该是对的,如果是公式的问题低速就不会正确啦?)盼各位指点,如何能确保其同步关系?还是我计算的主从轴同步的公式有问题?

网友A:
不一定和步进电机有关系,这个问题和你的控制方式有关,如果控制架构正确的话,就和步进有关,因为步进的输出扭矩会和速度的变化逐步下降,而且最高转速不能达到伺服的速度。我以前做过焊丝的精排线和这个比较类似,、。你的同步需要控制比较理想才好

网友B:
仅从您的描述,很难找出问题所在啊。目前是用什么方式实现步进与伺服的同步的?速度提高时,步进的转速是多少?

楼主:
300转/分左右。公式是根据主轴与排线轴的速度同步关系得来的:N=D*A/M     N:排线电机速度,D:线径(主轴转一圈排线电机相应的前进距离) A:主轴电机速度,M:排线电机丝杆螺距(这个公式是查资料得来的,是不是正确的)。再根据排线电机的速度求出其相应的频率(也就是速度啦),是用脉冲+方向方式做相对定位控制,在同一步进点〈S〉里两组脉冲同时输出,,

楼主:
对:工控菜鸟想学习 关于

不一定和步进电机有关系,这个问题和你的控制方式有关,如果控制架构正确的话,就和步进有关,因为步进的输出扭矩会和速度的变化逐步下降,而且最高转速不能达到伺服的速度。我以前做过焊丝的精排线和这个比较类似,、。你的同步需要控制比较理想才好

内容的回复:
有没有比较好的控制方法呀,我的PLC又没有电子凸轮功能,听说用这个功能很容易实现,,,主要还是主轴与排线轴的速度同步该如何保证?

网友C: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PLC,同步是由PLC扫描周期中计算得到的吗?因为看你的情况,很像是在高速时,同步性能没有跟上的缘故。

网友A:
龙的传人:你好,目前如果不是凸轮而且没有排线的检测很难实现准确的排线。你那种是不是有斜排或直排而不是精排,那样的话,你用一个编码器测出主轴的转速和位置,保证主轴电机转一圈,从轴转一个线径+线径间隔。注意两端换向时的速度和位置控制

网友B:
“在同一步进点〈S〉里两组脉冲同时输出”

您是用两组脉冲信号控制两个电机的么?如果是是这样,问题不是出在步进上,是出在伺服上的。这样方式控制伺服,高速时是很难有精度的。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在同一步进点〈S〉里两组脉冲同时输出”

您是用两组脉冲信号控制两个电机的么?如果是是这样,问题不是出在步进上,是出在伺服上的。这样方式控制伺服,高速时是很难有精度的。

内容的回复:

是啊,因为我是用步进梯形图编的顺控程序,到了绕线这一步的时候主轴电机与排线电机同时动作,如果不用两组脉冲信号(Y0 Y2)控制其相应的电机,怎么能实现主从轴同时动作?有什么好的方法呀能达到要求呀,指点一下。

楼主:
对:工控菜鸟想学习 关于

龙的传人:你好,目前如果不是凸轮而且没有排线的检测很难实现准确的排线。你那种是不是有斜排或直排而不是精排,那样的话,你用一个编码器测出主轴的转速和位置,保证主轴电机转一圈,从轴转一个线径+线径间隔。注意两端换向时的速度和位置控制

内容的回复:设备是绕有刷马达用的,现在主要疑惑的问题就是你后面说的这些,我用的那个公式计算出来的主轴与从轴的转速关系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很正确的,如果有这方面的公式及解决方法能不能提供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对:好色源自本色 关于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PLC,同步是由PLC扫描周期中计算得到的吗?因为看你的情况,很像是在高速时,同步性能没有跟上的缘故。

内容的回复:

是EH2系列PLC,现在回想起来我用的那个公式只对应两个电机的最高转速关系而没有电机加减速的对应关系,现在在查数控方面的资料,想从中得到启发,按理来说要达到这种要求的控制方法现在应该是很成熟啦,可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到这方面吧?

网友B:
您的公式估计没错,否则低速时的效果也不会好。问题是出在伺服电机上的。用脉冲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运动与控制信号在时间上并不一致。速度越高,这种不一致带来的误差就越大。

网友D:
从你的描述中我只能说,如果你程序没有错,那么当主轴速度提高以后,作为追随的步进电机可能会出现相应延后,出现误差,建议你可以先改成伺服控制试试,毕竟伺服和步进最大的区别就是整定时间和定位准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也准备排线用伺服电机控制,然后两个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一致再看看。

网友E:
深圳市雷泰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六轴绕线机实现方式  参考资料:www.szleadtech.com.cn/jsjl_show.asp     咨询电话13510439720  罗生

网友F:
您说的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用位置前馈控制器就行cs40-11u

QQ:569674923   我有资料,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F:
你用伺服的时候,把主轴和排线轴的加减速时间调整一样,然后用同步控制器设定好电子齿轮,因为同步控制器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接受就发送的,所以在300K以内的,最多只会相隔一个脉冲,还有一种是跟随的,同步控制器本身带加减速的,看你的需求应该是第一种。

网友G(2010-05-16):
做绕线机成熟的机型最好是买专用的控制器,便宜,好用。做非标的可以用数控器或者运动控制器来做,效果会很好。用PLC来做效果不好,程序也很长的,主要是有很多运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也准备排线用伺服电机控制,然后两个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一致再看看。

试验过:对细线排线用同步电机也行,如o.15mm的拉丝机的收线。对粗线用同步电机不精确,如控制3mm电缆收线。

网友I(2018-01-09):
新人为赚积分顶一下

网友J(2018-03-12):
是用的往复丝杠吗 蓝冰丝杠很多现货

网友K(2018-07-02):
受益匪浅  高级应用

网友L(2018-08-20):
正需要这个东东,希望能够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