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把三菱MR-J2S-70A烧坏了,有相同的说说!

楼主(2010-01-01):
   大家好!前天把三菱MR-J2S-70A烧坏了,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本来自己有画好电路图的,做控制箱时由于手上的事情太多且干了一大天的活心急没太在意顺手接线,将伺服的N端子接了零线,L11上接了火线,通电听到一声响伴有糊味,再把N上零线改到L22上,再通电也有显示,但给伺服使能就报AL.E9(主电路OFF),查三菱伺服手册上说N不要接线,那为什么还要安排个接口?存心害人吗!!
   请问大家,有遇到或听说此类的情况没有?结果是咋处理的,如何修的,花了多少银子?有知道的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拆开看看.也许能修好

楼主:
请问大家,有遇到或听说此类的情况没有?结果是咋处理的,如何修的,花了多少银子?有知道的说说,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拆开了,啥都看不出!没见着有烧糊的地方。

网友B: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专修三菱,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长期欢迎新老客户垂询。座机:0769-85590365手机:13790524166黄先生

网友C(2010-02-14):
E9报警,说明驱动器主继电器未吸合,可检查继电器控制电路或驱动电路---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三菱伺服---13556213286

网友D:
能修好,花费也不大,q

网友E(2010-03-16):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三菱原配的端口 N是空着的而且三菱的外壳已经设计好了装不进去,如果不是用三菱原配的端口或者改装的就要小心了接错线就会烧坏伺服
本人专业维修三菱全系列的伺服控制器,三菱常见的故障有 AL-20 、 AL-24 、 AL-10 、 AL-32 、 AL-37 、AL-51 、E9、抖动等,具有维修速度快价格优等特点。如需维修或者技术支持随时可以给我电话 15014119841 QQ:764916300

网友F:
检查一下,应该是IGBT出问题,如果你有信心,拆开吧,记着接线顺序就行了,里面应该有块板子,是产生板子需要的+5V什么的,看看那个板子有没有问题,没有烧糊,不代表没坏,呵呵,对了,最好打个电话去客服问问

楼主(2010-06-10):
我也拆开看了很久,没发现一点烧的痕迹,我后来还是发到三菱修,因是厂里出的钱,多少不得而知。
强烈建议,兄弟们注意!
三菱太贵,改用安川的!!!

网友G:
我这有一个,想卖给你~~~~~~~

网友H(2010-08-10):
呵呵 小心驶得万年船  啊

网友I:
三菱贵,因为是日本产的。安川便宜,因为是上海产的。如果换成日本产的,比三菱还贵

网友J:
我的伺服被接入的可不是零线?在现场一电工将刚买的伺服接完线业不检查就送电,幸好这电工动作快,一合空开感觉不对马上拉闸(可能当时就合不住闸)。连着说不对不对,一检查发现将N端子接入220V火线(是3相220v)。马上将线改正,再送电,伺服不动,也没有报警,只是显示00.不知内部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