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信方式控制台达A系伺服回原点

楼主(2010-01-02):
    我现在用永宏的PLC通过台达A系伺服的CN3口来控制电机,就是那个CN1口没有使用。

    在原点复归的时候,P1-47我设定为205的时候,就是没有使用那个参考原点,直接找Z脉冲的时候,这个Z脉冲就是找不到,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个新手,刚接触,请多多指点啊 。

网友A:
编码器信号反馈接线与读取都正确了吗?

楼主:
是啊 ,接线都好的,定位的控制都可以的,就是用Z脉冲方式回原点的时候,Z脉冲找不到。

这个通信方式来控制台达电机能接收到Z脉冲吗

楼主:
我给台达伺服设定的参数:1-47=203        再给DI1=124    DI2=127

规划好了之后,SHOM触发,到达(光栅)原点后就应该返回找Z脉冲了啊,是不是这的?

我现在到达原点后,返回找Z脉冲就是找不到,一直走。这个和那个CN1口没有用有关系吗?

网友B:
既然你是用通讯方式控制伺服回零,那么3-06是怎么设的,因为你1-47设为203那么就是说只有得到SHOM信号时才会开始回零,所以必须要有外部信号SHOM进入,你没有使用CN1那么就必须由通讯来给SHOM信号,同时你又说只找Z相脉冲,那么1-47应该设为224或者225那么就可以实现了,如果你要求上电就回零那么1-47应该设为124或125

楼主:
嗯,多谢。现在已经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