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怎么修改已用DB变量的符号名和注释

楼主(2010-01-02):
我想修改在用FC中的DB变量的符号名。在DB块中修改后,保存(但没下装,因为正在生产,担心CPU中的DB变量的实际值被覆盖)。FC中相应的DB变量没有随之改变,并且关闭这个FC时,提示FC被更改。重新保存这个FC后,里面相应的DB变量的地址消失了,只剩下红色的修改前的符号名。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恳请各位给予指点

网友A:
修改后必须重新下载才行,不然取消保存吧

楼主:
我已搞明白了,在BLOCK文件夹,符号名优先和绝对地址优先没选对。选绝对地址优先就可以解决我所说的问题。

不过,DB块修改后只保存不下装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如果只保存不修改不会覆盖原来的DB块,FC中的DB变量还是原来的DB块中的变量,不是修改后的,下载进去后新的DB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