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达M系列变频器运行中过载问题

楼主(2010-01-02):
台达M 系列变频器使用在焊机上,开始时1.5KW变频器之前情况是:运行到3分钟左右就出现报过载,我将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又重新设置了几个参数(跟速度没有关系,主要是端子的功能设定),运行了2天后又出现过载报警;不是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而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换上另外一台相同同样的变频器问题没有了,是不是这台变频器出现问题了?有人说改变中间电压,但是中间电压在启动过程中起作用吧。

网友A:
你要看一下过载是的电流是多少?如果电流不大而变频器跳过载那是变频器的问题,可能你的变频器的互感器坏了!

网友B:
电气商城365(www.comeon365.com)主要是售卖电气产品为主,这让大家都知道选购电气产品就上365电气商城。 近期365电气商城推出“产品经纪人”。让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您,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人脉关系,在工作闲暇时,从中获取产品的销售差额,让你的信息资源转化为资本收入,让您轻松获利上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