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求助

楼主(2010-01-02):
我用松下FPG-C32T2,Y0口控制伺服有脉冲发出,电机不转,请高手指点

伺服用的是东元TSDA,方向脉冲那路不接线,24V接PP,PN经一只3K电阻到Y0

把PLC拿开,直接用24V地去碰PN后拿开再碰电机用走动.又接回PLC,用程序0.01S时钟控制Y0口,还是不动.

网友A:
你好!我也刚开始在玩东元伺服,希望我们往后常交流.我用三菱PLC控制的,

是不是参数没设置好.控制模式等.

网友A:
我在位置控制刚学了点,且没用于任何项目,但在外部模拟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还不会.我也曾遇到过和你同样的问题.我是一个接Y0,一个接带串电阻的+24V.参数设置为位置控制,电了齿轮比分子设定稍大点.就这些.我的邮箱是:yuchengkou1@sina.com

如果还有问题在联系.望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B:
“直接用24V地去碰PN后拿开再碰电机用走动.又接回PLC,用程序0.01S时钟控制Y0口,还是不动.”

问题显然不是出在伺服上,而是出在PLC上。

网友C:
没有接伺服ON信号吧!

网友D:
东元伺服,变频器,有问必答,请发送邮件:zhongfu_luo@163.com

网友E:
你能保证程序对吗,你用什么办法保证有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