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如何实现动作的循环

楼主(2010-01-02):
请问西门子LOGO编程时如何实现一个动作的循环?有的说用可以用一个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实现,可是LOGO里的时间继电器功能有触点用吗?怎么才能实现?如果用传感器又怎么实现呢?

楼主:
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马达带动一个丝杆先正转,碰到SQ1时开始反转,碰到SQ2时再正转······如此一直往复下去。

网友A:
看来你这样控制的继电器电路也不知道了? 那你怎么编写程序?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LOGO这东西代替PLC很勉强。只能做简单的事。

要反复动作,可以用经典电路: 多个定时器头尾串接;

楼主:
可是连接的时候显示不能连接啊,LOGO的定时器是没有触点的啊?

楼主:
请问2楼有没有用过LOGO 啊?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别再这里打你的广告!

网友C(2010-03-29):
常规的方法:Q1处用个RS功能块,S端I1(SQ1),R端I2(SQ2),Q1输出后连接一个中间继电器,开关过来的电流经过继电器常闭点带动马达正转,常开点带动马达反转。但是往往马达有惯性,可能在那一瞬间不一定转的过去,所以最好在Q2用一个定时器,Q2输出另一个中间继电器,马达开关电流经过这个继电器的常闭点,在接触到SQ1或SQ2时做一个延时,让马达停止几秒再启动,这样比较好,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