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从电脑城买了根RS2321转USB接口连接线接到编程电缆上,三凌PLC读不了程序,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02):
从电脑城买了根RS2321转USB接口连接线接到编程电缆上,三凌PLC读不了程序,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需要USB数据线驱动程序.

网友B:
对,要安装驱动,一般放在包装纸盒的夹缝里。

楼主:
怎么安装?

网友C:
会一定的电脑知识 可以安装了

网友D(2010-06-09):
你买的时候有一张驱动光碟连在一块的,只要装驱动就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