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s7-300和611u,让611u运行起来1

楼主(2010-01-02):
  我是新手,我单位有一台611u,plc是cpu315-2dp,通过dp网络;但是我不知道611u参数是怎么设置的,以及plc程序是如何做的,请高手赐教!最好能有详细的参数设置以及程序实例!谢谢!

网友A:
有专门设置611U参数的软件。

网友B:
利用profibus参数里面的,PKW进行修改611U的参数,具体实例您卡一看一下MM440大全里面的介绍,611U中文手册里面好像也有说明,具体没有看,不好意思,下面是一段程序
前面可以是条件,修改参数的命令,
write1是参数目录
write2是索引号
write3是参数值
记得是这样的,有可能错误哈,怎么说您要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