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家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触摸屏启动停止

楼主(2010-01-03):
  拜托各位大师傅了~~ 我很少解接触的,但是设备上经常会有触屏,PC,希望大家能帮帮我,小弟我谢过了。

 用的PLC,触屏都是台达的。想先学简单的触摸屏控制启动停止,I/O输出 YO 和Y1。谢谢大家了~~~~~好人一生平安

   邮箱:  qwe.7758521.123@qq.com

网友A:
可以做两个按钮,地址分别是Y0和Y1。

更多例子,你也可以参考网站例子,网址:ftp://ftp.delta.com.cn/Delta_hmi/Example/

用户名:20024d 密码:down24

网友B:
好好理解PLC就可以了

触摸屏比较简单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木丁西 关于可以做两个按钮,地址分别是Y0和Y1。

更多例子,你也可以参考网站例子,网址:ftp://ftp.delta.com.cn/Delta_hmi/Example/

用户名:20024d 密码:down24
内容的回复:

那PLC和触摸屏指令如何设置呀?对不起,我是初学者

网友C:
触摸屏最简单的应用就是显示plc位以及字的状态,它相对于plc就是数据交换工具,

  如果通过触摸屏显示和控制plc的DO信号

 1 首先触摸屏新建项目时候选择所要连接的plc型号,注意触摸屏通讯参数要保证和plc侧通讯参数一致

 2  制作触摸屏程序,可以建立显示位的元件和建立操作DO的元件,比如可以建立两个交替型按钮,地址对应plc的两个DO点

楼主:
对:aibi 关于

触摸屏最简单的应用就是显示plc位以及字的状态,它相对于plc就是数据交换工具,

  如果通过触摸屏显示和控制plc的DO信号

 1 首先触摸屏新建项目时候选择所要连接的plc型号,注意触摸屏通讯参数要保证和plc侧通讯参数一致

 2  制作触摸屏程序,可以建立显示位的元件和建立操作DO的元件,比如可以建立两个交替型按钮,地址对应plc的两个DO点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呀, 那是不是指令是内存指令呀? 能说具体点吗? 呵呵,一看就是有知识的人,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