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厂用电功率是5000kw时高压电应该选择多大的电压? 如何计算

楼主(2010-01-03):
求工厂用电功率是5000kw时高压电应该选择多大的电压? 如何计算?计算公式是什么啊?

网友A:
首先:5000KW是总容量,应该是低压侧容量,高压侧容量一般是按多少KVA.下面应该有好多分项设备, 这些设备的同时使用系数一般情况0.7~0.8。

虑一台变压器的话,为满足正常需要,以及考虑变压器长期使用寿命,单台变压器负载宜占其容量的70%以内。
如此算来,计算变压器容量为5000×0.8÷0.9÷0.7,算得变压器容量不小于 **KVA。故单台可选**KVA变压器。

网友B:
富士P11变频器怎么改U码?

网友C:
可配10kv高压进线。

网友D:
应配35KV高压进线。高压供电规则中有

网友C:
现在供电局不给用户上35KV,要就要10KV或110KV.

网友E:
资料要详细一点。所属行业(设备情况),地理位置(供电方式),供电局参数(上级电网、变压器的相关数据)、和供电局的距离。一般情况下,你的负荷用  35KV 的就够了,用 110KV有点浪费,10KV就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