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向PLC写入配方出现错误!

楼主(2010-01-03):
我在用台达屏向S7-300写入配方时出现以下报警:download recipe to plc error!只要一点击配方写入按钮就会出来。

这是在使用direct 连接187.5K波特率时出现的。而改为without adapter方式用19.2K波特率就没问题。

是不是应为我的配方数据组过大(共72个数据)造成的?

网友A:
187.5K波特率还不能用于S7-300

网友B:
人机是可以支持可以和西门子S7-300直接连接通讯的,

  下载配方失败,有可能是通讯延时不够引起,可以把默认通讯延时300ms修改长一些实验下(因为direct驱动与without adapter驱动不单是波特率的区别),

楼主:
我试过啦,还是不行。

将timeout时间修改为3000、5000都试过。

只要点下配方写入的控制按钮,它就会出来那个对话框:Check recipe : download recipe to plc error!实在不明白配方有啥好检查的。而且只要改为without adapter方式用19.2波特率就好用了。

我的PLC是314的,屏是A57BSTD

网友B:
你好。我们RD测试采用direct 187.5波特率与without adapter 19.2波特率都没有问题哦

   请问你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