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配套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

楼主(2010-01-03):
低压配电柜    负载电流:150A   380V 。 需要选择正泰电流互感器和配套6L2系列电流指针表,没有下到正泰资料,各位大侠请赐教。

网友A:
建议选500:5的互感器,然后选刻度为500A的0-5A的二次表就可以了

楼主:
300A的二次表够吗?

楼主:
有没有300:5的互感器呢? 然后选配300A的0-5A的二次电流表

那位大侠有相关资料吗?在网上找了一阵,冒有收获咯

网友B(2012-02-28):
电流表和互感器当然要匹配才对。目前市场上的品牌很多,正泰也有,都可以用的。负载电流150A,可以选用200-300A配置,太大也没有必要。可以这样选型:互感器有LMZJ1-300/5A(0.5)和BH1-300/5A(0.66),指针式电流表有42L6-300/5A和6L2-300/5A。互感器一次线穿心匝数要看看铭牌哦,最好买只穿1匝的。不知明白没有!可以联系哦QQ:91403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