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发送频率命令控制10台台达变频器速度(每台频率不一样)

楼主(2010-01-04):
台达PLC发送频率命令控制10台台达变频器速度(每台频率不一样)请问编程时,在同一时间能用10次MODWR写命令吗?请教如何用此命令?不胜感谢

网友A:
可以用10个MODWR,但同一时间只能一个执行.

网友B:
同一时间这一说法有点弱,程序都是按行执行,怎么可能同一时间?

网友C:
可以使用廣播實現您的方案

楼主:
同一时间是指一个扫描周期内,能同时执行10条MODWR命令吗?楼上的朋友,怎么用广播的方法?

网友C:
不能同时执行10条MODWR指令,但是你可以将通讯站号设置为FF。

网友D:
能否说的具体点?

网友E(2010-03-12):
每台频率不一样,广播恐怕不行吧?

网友E:
速度要求一般可以逐一写入(抬高点波特率),要求如果比较高的话就上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