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接在变频器上的啊?

楼主(2010-01-04):
电接点压力表一共有三端 它是怎么接在变频器上的啊?(拿英威腾CHV160来说)还有就是这三点怎么判断啊?谢谢

网友A:
三端分别为一个公共端,一高液位,一低液位

对应的接到变频器启动和停止输入端,怎样对应要看工艺,是高位启动还是低位启动

楼主:
对:tl2007 关于

三端分别为一个公共端,一高液位,一低液位

对应的接到变频器启动和停止输入端,怎样对应要看工艺,是高位启动还是低位启动

内容的回复:

低位启动,应怎接呢 是不是和电位器的接法一样啊?

网友B:
你要做恒压系统吗?

用公共端和低压位就行了,压力低于设定值时,电机速度增加,压力超过设定值,电机减速(电机转速不超过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