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专家: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如何进行维护保养?

楼主(2010-01-04):
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是否需要进行维护保养,如何进行?各种品牌的变频器维护保养是否有区别?

网友A:
望闻问切

看看积灰,感受感受温度,听听噪音,量量电容容量……

实际上,一般的维护,也就清扫风道,看看风机是否正常运行,多余的操作员工和客户也做不了太多。

而且,电子产品,如果温度合适的话,寿命还是较长的,固定寿命的也就电容了,也和工作环境温度有关。

所以,就勤打扫,勤通风吧